三星R428 开机无显电流 0.38MA

楼主(2014-12-27):
顾客 拿来一台三星R428 说是前几天还用得 好好的,几天没有用了 可是今天拿来说是不开机了 我接电源表 开机电流跑到,0.38 一看就是CPU 工作不正常  拆机测各电感的波形端都是OK 的  CPU 也有1.0V 的电压  看CPU 背后有一个NEC 的大电容 想到这个电容有通病  二话不说 换掉也   本想可以排除故障的 可是加电开机电流还是一样0.38  后来想到  之前也有修到过就是硬盘下面有个小电容坏  也会引起这种问题  拆开 先测了一下电容  发现没有短路   可还是把这个电容给拆了下来  加电试机   OK  机器有显了,  我在这里说一下 硬盘下的小电容不一定 短路就是坏的    只是写一下  高手 别 吐槽

1209386317 -2 淡定

网友:
0.38很 明显是却电压,认真查查 一定有收获

网友:
那应该是腐蚀了

网友:
电容可能漏电了,外观有异常没?

网友:
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A:
时钟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信号正常吗

发帖人已经修好了 是个小通病引起的

网友:
楼主把三星的通病记得很牢啊!硬盘下面不至一个小电容吧?你指的是哪一个呀?

网友:
这个通病帮我也修好了好几台了

网友:
三星这个型号通病,电容还是在贴纸下面盖着的吧?很久没碰到了。

网友:
原来如此,就是没碰到过呢。

网友:
呵呵全是通病的哦!

网友:
是加电到0.3  还是查可调到0.3的 这就好判断了

网友:
哈哈 遇到了 秒杀了

网友:
没遇见过   不过会留意一下哈哈

网友:
大多数笔记本都有通病 要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通病嘛··这样的问题,实在是送钱的··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刚好碰到和楼主描述的一样的现象  只不过硬盘下面有好多小电容都需要换掉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位置 发个图片上来啊

网友:
运气好了就是好

网友:
lou主为维护

网友:
不拆机直接在硬盘那里取贴纸,然后换,偷懒不错

网友:
这个电容是在图中哪里啊,哪块电图,我没碰到过,想看下啊!

网友:
有通病我们就不用那么幸苦了,

网友:
刚好有一台,,哈哈,只不过被人修过的

网友:
楼主走弯路了,不过机子修好了,还是非常高兴的

网友:
硬盘下面哪个电容呢,附上图就好了,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三星好像有着类似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