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2J 装CMOS开不起机 不装就正常

楼主(2014-12-27):
  近查实   EC的17脚没有LID  LID 去的其他的地方有3.3v      就是EC  没有
  飞线  无果     换一个代用的  短路  可能换的那个是坏的吧   新的EC  老板没调  说不怀疑EC     看了下论坛很多人都没解决这个问题     1.  飞线3.3V 到EC17脚   2.DCIN 的  二极管     3.霍慈尔开关      都不行    求解决过此问题的大神回答

网友:
  还有台  联想Y485     不定时掉电    鲁大师  测试   掉电    3DMAAK  掉电     最后装了个官方驱动就OK 了  显卡加焊    滤波电容换过都不行    最后是换了个驱动就好了   要官网的   Y485

网友:
检查各个排线   连接线有无不良的          上次我就碰见一台排线不好的      装上COMS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修好说下 以后碰到也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