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带有I系列三代CPU座子的定义点位图或者坐标也行。

楼主(2014-12-27):
我想检测AP33脚 H_CPUPWRGD信号是否有发出或断线。
由于H_CPUPWRGD信号直接发送到了CPU座子里面,相关联的零件都是没有标记。
谁有此I系列 三代CPU的 其他品牌的点位图提供下了,谢谢。

网友:
去intel官网下载pdf就有了

网友A:
找个北桥有表示的主板就可以参考靠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U V W Y AA AB AC AD AE AFAG AH AJ AK AL AM  AN AP AR AT AU AV AW AY

网友B:
去找有这种点位的图纸啊

网友:
CPU标记和标法应该和一代二代都一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找有这种点位的图纸啊

就是不知道才问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好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北桥有表示的主板就可以参考靠  。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U V W Y AA AB AC AD AE AFAG AH A ...

谢谢,我也找到了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R T U V W Y AA AB AC AD AE 秩序..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分别在这两种假设里定位AP33脚!反正就这两个点,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