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解开戴尔1088 硬盘密码么 开机提示HDD password

楼主(2014-12-27):
有人能解开戴尔1088 硬盘密码么 开机提示HDD password

网友:
用那个算号器只能解开机密码 却解不到硬盘密码

网友:
这个需要PC3000你拿到做数据恢复的地方用PC3000删除就OK

网友:
什么牌子的硬盘 除了楼上兄弟说的3K外,有效率源也可以解密

网友:
mrt 可以直接解。

网友:
我可以解密

网友A:
有楼上说的专业工具的话,轻松可以解密的。

网友:
拿到当地数据恢复中心解一下……有工具容易

网友:
需要工具吧,没工具估计不好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楼上说的专业工具的话,轻松可以解密的。

罗工,日立薄盘,还是无解吧?所以还得硬盘是什么系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罗工,日立薄盘,还是无解吧?所以还得硬盘是什么系列的

日立盘都可以解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立盘都可以解密

用的什么工具?我用EXP,碰到日立本盘Z5K 7K类的薄盘笔记本的,还是解不开的!只是提示支持罢了,实际解不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工具?我用EXP,碰到日立本盘Z5K 7K类的薄盘笔记本的,还是解不开的!只是提示支持罢了,实际解 ...

效率源日立专修

网友:
HITACHI HTS723232A7A384-EC2ZB70B-E3834563J7
罗工,帮我验证一下,效率源是否支持这个系列?手里还真有一块需要解密的

网友:
试试吧 PC3000应该没问题

网友:
罗工帮我确认下,日立7232A系列的本盘,效率源是否支持,手里真有一个需要解的

网友:
已经解开了 就是的595b 那个算号器解开的    不过客户不修了 我又把密码设起了 它要换个硬盘  反正硬盘有密码也是个废品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东西会不会加密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