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560G电流1.4左右不亮机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4-12-27):
此帖谨供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参考,也算对新手有个引导思路:
       机器:宏碁4560G AMD 独显
       版号:
       故障:最初同行拿过来是因为做不上系统,对于此类做不上系统的遇到很多,但多数是由于U盘启动或系统版本问题,话不多说,当着同行面直接上量产的U盘神器,PE-分区-装系统一气呵成,问题解决,同行直接拿机走人。第二天同行打电话说,显卡驱动装不上,之前明明都装好的!一问才知道,同行没事改装了自己封装的系统,遂让他去官网下显卡驱动装下,结果也OK,于是也没在意。第三天,同行又来电话,说客户把机器拿回家后直接不亮机了,晕,装个系统搞这么多事,于是让同行拿过来看看。
       检测:上可调电源,电流跳变到1.4左右,独显电流一般在2.0左右吧,由于之前是正常装系统的机器,难道内存接触问题?结果插拔内存,换内存电流一样,即使不插内存电流还是1.4左右,好嘛,做个系统遇到这种事,暗暗叹息同行的运气,拆机裸板目测无明显坏件,通电再开机,电流跳到1.4居然又往上跳变到2.0左右,丫的,这不是亮机的节奏吗,接屏连续触发几次,有一次电流跳变到2.0后果然能亮机,接着又不行,难道是显卡不良了?麻利的上个BGA有铅温度加焊下显卡(在此说明,个人认为有铅温度加焊显卡,显卡锡球还没有融化,就好比用风枪吹显卡,可以大概判断是显卡芯片问题还是显卡虚焊),冷却接屏触发,亮机了,嘿嘿,看来问题就是显卡了,但是接连开关几次,又不行了,电流到1.4左右就停了。刚想重植显卡,慎重起见还是先测量下显卡条件吧,这一测量发现了问题,PL9201显卡供电电感居然没有电

习惯性测了下对地阻值,结果居然是0,有些电感对地阻值虽然低,但是0肯定不对,(ps:上次发帖,有朋友说没上波波图片,那么现在就献丑了,简单上张PL9201电感后级波形)

很明显,电压瞬间发出,由后级拉低,毫无疑问,显卡的嫌疑最大,果然上BGA拆掉显卡后不短了。和同行说明情况定上显卡,隔天顺丰到货,轻车熟路的换好,再测显卡对地阻值只有007左右,果然很低,接屏触发,果然电流1.4-2.0跳变,亮机了,付装机测试图片:

ps:本帖无技术含量,只想告诉新手,经验维修和主观判断可能会绕弯路,有时问题可能没有机器表现出来的表面故障那么复杂,还是按时序进行维修省时省力,更靠谱!

网友:
  沙发,希望以后发更多的好帖分享你的快乐。

网友:
老谭。你顶了个BGA!到了你教我一些BGA上的问题。

网友A:
这个情况有时还有做完系统后重起时,快到桌面时蓝屏,不能进,不加载显卡驱动就可以到桌面。这就是显卡残喘时刻!

网友:
呵呵 这种机子就是来送钱的啊   但是想不通为啥装个系统能把显卡整挂  我擦    那小子拿回去可能以后都不敢装系统了

网友:
很厉害哦  技术不错

网友:
看到网友发上来的波形图,很多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工作的,楼主举出来的波形图,有上电的阶梯,有掉电的瞬间,有明确的解释,很是受用!给个赞

网友:
谭哥,我没看错人,确实是偶像级别的。。。。以后你要多教教我  我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说的没错啊,维修的时候还是需要细心

网友B:
AMD要么北桥,要么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是之前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半死不活的,这种情况最恶心了

网友:
显卡到了癌症晚期的时候  就容易不定时蓝屏  时显时不显的  不是一般的坑

网友C:
显卡供电对地短路?怎么会又偶尔能开机呢?换了新卡后,楼主没有测显卡温度啊,我估计这个机子没多久还是要出问题的!

网友:
说得非常好道理,不过这年头最麻烦的就是,能判断出哪事,就是买不到好显卡

网友D:
对呀,对地0,怎么有时还能开机呢,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供电对地短路?怎么会又偶尔能开机呢?换了新卡后,楼主没有测显卡温度啊,我估计这个机子没多久还是要 ...

是之前偶尔能开机,最后彻底死翘翘了,要注意先后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呀,对地0,怎么有时还能开机呢,有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是之前偶尔能开机,显卡没有彻底损坏,最后应该是彻底报废了,这种状态下的显卡应该算是“苟延残喘”,所以看帖和维修一样 要仔细,细节决定成败,否则可能会陷入死循环

网友:
AMD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E:
加分了,这次真没分了。帖子不错

网友:
学习了,谭哥  继续发点新手帖,不能给你加分,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加分了,这次真没分了。帖子不错

加分不扣自己分的  冯总

网友F:
是的,显卡和桥在故障初期不好判断,有时候也只能代换试试,最后烧坏了倒是好事了,省的判断,呵呵,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显卡和桥在故障初期不好判断,有时候也只能代换试试,最后烧坏了倒是好事了,省的判断,呵呵,加分鼓 ...

这句话才是本帖的灵魂!!高手果然一针见血!!

网友:
解决问题思路清晰,技术又好1

网友:
一看到这现象,对于老手来说,就知道是显卡的问题,不是空焊就是显卡不良

网友:
谢谢,受益匪浅

网友:
好了,好共享。保持了良好的工作

网友:
AMD的显卡吧,蓝屏是坏之前长出的问题了

网友:
lz的运气不错的啊,要是遇见有的客户,装个系统显卡出问题非得赖着你呢

网友:
多谢分享。这个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啊。

网友G:
显卡做短路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扎实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做短路了!!!!!!

有铅温度 锡都不化  如何短路     只是显卡垂死挣扎 回光返照罢了

网友:
呵呵你同行人品爆低

网友:
楼主又是迅维出来的高手啊

网友:
我是最烦 一个台 修出三四个问题 有点气人

网友:
听他说显卡驱动打不上估计大部分的问题可以确定是在显卡这边的了。

网友:
呵呵,原来显卡坏了也会掉驱动

网友H:
加焊显卡的时候显卡挂了,,,,,,,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同行怎么跟客户解释的,遇到这种事真憋屈。

网友I:
如果是amd的机器,一般遇到这种不跑码,首先我会想到北桥没有给cpu复位,其次comsbat无电也引起不跑码或cpu复位不正常,再最后就会考虑cpu故障了。一般cpu复位瞬间电流应再1.8左右。。。。。表示怀疑·······

网友: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最后楼主还是顺利挣到钱,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会用示波器确实修机器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焊显卡的时候显卡挂了,,,,,,,呵呵

错,加焊完还亮了一次  你没注意看帖子哦  嘿嘿

网友:
修板子也就一种成就感 其他 pi都没有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AMD的 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了 但有时分不清是显卡还是 北桥的 问题

网友:
恩,显卡短路还能亮,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J:
这类故障确实显卡故障多,楼主写的不错确实需要按照时序走走,不能武断判断显卡。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类故障确实显卡故障多,楼主写的不错确实需要按照时序走走,不能武断判断显卡。学习了

仁兄正解,一曲肝肠断,天涯何处觅知音,有此一席话,此帖就有了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amd的机器,一般遇到这种不跑码,首先我会想到北桥没有给cpu复位,其次comsbat无电也引起不跑码或cpu ...

这个没什么好怀疑的 同一块板子 上不同大小(前提能通用)的cpu 跑的电流都不一样,电流仅仅是一种参考,不能用电流一概而论

网友:
之前有碰到过 不过感觉宏基的笔记本好像电池容易没电 而且没电了看电流就像是不过内存

网友:
最近修一台是快进桌面灰屏,安全下独显禁了,可以正常使用,拆机BGA 显卡不行,买个回来一看是翻新显卡,做上起,装机OK 测机用了两天又不行了,自接拆了显卡让客户用集显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K:
思路很清晰,但是显卡短路为什么有时候加热下能亮机呢?。。发热情况下不是更短。。。?

网友:
这显卡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思路很清晰,但是显卡短路为什么有时候加热下能亮机呢?。。发热情况下不是更短。。。?

热胀冷缩   到时候各一段时间又会坏掉

网友:
汗,要我的话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AMD 很差,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真是奇葩,怎么显卡短路了???楼主判断问题的思路很不错啊……

网友L:
那机子在没装系统之前就有毛病吧

网友M:
把显卡取下,处理好显卡上的锡珠,量一下有没有短路,重新植珠,可能可能用。

网友N:
都短路还能有时亮有时不良, , 电子产品故障真是千奇百怪。  不过楼主能这么详细的把维修过程写出来还是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帮助的。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按时序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把显卡取下,处理好显卡上的锡珠,量一下有没有短路,重新植珠,可能可能用。

显卡短路不同于虚焊,拆下来量过,所以必须换

网友:
引用 网友N:
都短路还能有时亮有时不良, , 电子产品故障真是千奇百怪。  不过楼主能这么详细的把维修过程写出来还是对 ...

是之前有时亮  最后彻底短路了, 应该是这么回事,显卡垂死挣扎,最后彻底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那机子在没装系统之前就有毛病吧

应该是之前就有隐患,做个系统不可能造成硬件损坏,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应该是巧合

网友:
同意楼主   我们有时直接干桥了

网友O:
显卡是你上bga焊接温度高了爆锡短路了,显卡芯片一般很少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卡是你上bga焊接温度高了爆锡短路了,显卡芯片一般很少短路的

说话不要这么武断嘛,我还特地说了是有铅温度   锡都没化 爆什么锡   唉,很少短路 不代表没有

网友:
装个系统装到换显卡,这个同行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
精华帖,给人的思路就是不一样

网友:
amd的显卡很容易坏

网友:
好详细!!!!有示波器就是好修

网友:
AMD的遇到过几台

网友:
真是好经验啊!碰到这样的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有时还有做完系统后重起时,快到桌面时蓝屏,不能进,不加载显卡驱动就可以到桌面。这就是显卡残喘 ...

这话精辟,我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要么北桥,要么显卡。

要么cpu。。。。。。。。

网友:
我也修到过这机器就是显卡电不出结果上显卡坏

网友:
现在拉皮条都喜欢搞个2345赚钱、估计是拿回去自己又玩那些了、

网友:
估计之前可能死机定屏,卡机,然后做系统,

网友:
这个情况还真没有注意过,以后也查查供电对地值

网友:
显卡供电对地为0,可以烧鸡发搞下。   基本是显卡芯片坏了,我也遇到过很多

网友:
这种显卡很多是加焊不好的  都得换

网友:
维修的时候还是需要细心,加上AMD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P:
我只想问楼主是自己做老板吗?

网友:
晕 0欧还会亮机 这中几率小

网友:
AMD加电不亮的一般都是北桥或显卡坏

网友:
修的是没电,故障现象是活着走到死的表现

网友Q:
另外问一下大短,这个波是用单次抓吗还是直接抓的

网友:
amd的机器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另外问一下大短,这个波是用单次抓吗还是直接抓的

不是大短   抓波用的单次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只想问楼主是自己做老板吗?

很惭愧,自己在做..............

网友:
思路不错,要我就直接换不查了

网友:
维修的时候还是需要细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应该修过不少机器了吧

网友:
有示波器修机就是快

网友:
个人体会象戴尔M5O10一类的AMD机子NB供电电杆对地为0与表有关,我用的胜利的890D测M5010上有一电杆对地为0巳有几台,但修后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R:
显卡直接取了也可以用的

网友:
按书本修是有些麻烦,但是最靠谱,最稳定。经验只是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显卡直接取了也可以用的

但是和客户不好交代吧

网友:
万恶的显卡啊,总是那么多问题,不过也带来了不少利益

网友:
笔记本显卡问题真多笔记本用来办公的但很多人用来玩游戏

网友:
我这个机器故障和你的一样,显卡供电阻成0,换了一个旧的,供电出来了,还是不亮,发个新的换上去,期待成 功

网友:
这机显卡烧是通病了,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果断换显卡明智选择

网友:
这种问题对于楼主来说都是小事了    华硕的机器更不好弄

网友:
楼主有此机器的BIOS 和图纸没  方便的话传一个啊

网友:
ADM的机器独显的问题挺多的。      加分

网友:
显卡驱动出问题的不多多半显卡有问题

网友:
厉害,还是测一下条件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