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优雅A430-i3 D4接外显正常内屏显示多画面

楼主(2014-12-27):
刚客户送一台 神舟优雅A430-i3 D4
笔记本
进BIOS内屏显示多画面,接外显正常。是屏有问题还是显卡有问题啊? 由于手边没有屏无法判断屏好坏
笔记本

网友:
6个屏就是显卡咯 。

网友:
六个屏,显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显卡喽,加焊下可以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显卡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 问题

网友:
换个内屏 打屏接口阻值

网友:
没配件修起来还真不方便

网友:
显卡问题,修它

网友:
肯定显卡的事,修吧

网友:
百分之百显卡问题,拆机加焊就会好的 。

网友:
风枪吹一下显卡 如果有效了 就是显卡问题呗 如果不行的话 要考虑考虑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