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m9s05长城显示器背光维修有关于亮度条件的最新模式设定

楼主(2014-12-27):
今天比较闲,来了一台显示器,我就接手,故障显示就是指示灯不亮,第一感觉电源问题嘛,简单,三下五除二,拆开后,果然,滤波电路怀孕,全换后,本也为此机的维修就此结束,没有想到还有别的问题,直接还是一样的问题,不亮机,一点都没有,闪都不闪一下,但是电源指示灯是绿灯了,这下麻烦了,还有别的问题,一看,也看不出什么问题,测量发出5伏,14伏电压很稳定,开启有时3,3伏,这下麻烦了,

到这里,问题暂时锁定在背光这一块,背光用的是oz3316芯片,测量8,9脚没有输出(示波器自动模式也没有测试出来),再看供电和开启电压都正常,也在正常的范围内,那是什么问题,保护了吗,都没有亮过,没有亮过不会是保护吗,保护也不会,再一定时间内是不保护的,不管了,那短接5脚电容,再此开机,故障依旧,(说明了此故障在保护之前,)看来不是他的问题, 那看一下有没有输出了,
补充 :当考虑到背光这一块的时候,我第一时间考虑供电,开启,调节有没有,
                        1,供电是有的,14伏,
                        2,开启也是有的3.3,
                        3,调节:具体多少给忘记了,反正很低,小于0.5伏,问题就些开始(启下的作用),
小插曲:第一感觉是亮度调节的问题,直接从3,3的开启信号上给他个3.3的亮度调节,故障依旧,这有点颠覆常识了,欲知详情往下看

来看一下框图,开阔一下思路

那了看到芯片内部就明白了个大概,
用单次触发电平设置为保护门限电压,打vdda,vs,cs,ena,svd均,不出发,说明,没有到保护区电压(具体怎么设置可以私下交流,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设置得不对),这下有点会晕了,

发现这里有二种选择, 再看一下内部发现他与亮度调节有关系,

补充,此处是设定亮度条件的模式的
一种叫直流调节,一种叫脉冲调节
这里有疑问可以给我私信

用单次打了一下,发现波形不对,看一下,

再看一下连接情况,发出用的是10Nf电容到地,不对,
哪里不对再看一下芯片说明,

决定拆下14脚电容,烙铁上去没有二下,发现电容段成二半了, 买噶,我这技术杂退化了,(暂不考虑这点),下面是找一个10NF的电容,怎么找都没有找到,不管了,找到一个人100NF的,装上再说,装上,亮机了,试机一天正常,看一下焊接图,

下面来张名牌,万一是通病呢, 你说嘛

中国式的结局永远是完美的大团圆,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题外话:很多同行说,这背光有什么好修的,直接改一个高压,当然,有这样的想发,本身没有什么错,反而省时省心,              谁叫咱爱折腾呢,下面给爱改高背光(高压)同行,大家来看看,此机器板上的 VDD,ON/OFF,DIM.地,分别接高压板上的VDD,ON/OFF.DIM,地,问高压会工作吗?假设他会亮,此机器改高压后亮度调节能调节背光的亮度吗?
回答正确绝对有加分,我相信做技术的都会给你加分,

注释:黑色是原始帖内容,红色是第一次补充,绿色是第三次补充,目前就是要让大家都看得懂,

                  by_vin芝麻

网友:
屏维修方面的多发点

网友A:
这个电容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你给出的那个表怎么理解呀?不懂!

网友B:
理论跟不上啊!楼主作品看不懂!

网友:
bu 错,赞一个

网友:
怎么加不了十分

网友C:
真正看不懂,自从知道有高压板后就没修过,都是直接换

网友:
收藏了 ,以后希望能用上

网友D:
楼主应该详细介绍下芯片的原理,从简到繁!

网友:
我一看到要查芯片手册就犯昏了,感觉还是直接换板的话来得轻松

网友E:
vin芝麻 示波器用的厉害 我还没有波波呢

网友F:
一直很牛的样子,字字经典,你大爷就是爱卖关子不好

网友G:
波形怎么不正常,正常时是怎样的

网友:
亮度调节选择,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你给出的那个表怎么理解呀?不懂!
,不好意思 没有看图就回答了 ,电容shi 接地的!!!  具体原理也说不上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没有看图就回答了 ,电容shi 接地的!!!  具体原理也说不上来了

表里很清楚啊,有二种工作方式对于亮度调节来说,

网友:
引用 网友I:
表里很清楚啊,有二种工作方式对于亮度调节来说,

用电容是内部产生的信号,看明白了,换电容后测量波形有什么变化没有?

网友J:
楼主 示波器 怎么设的  直流么  我怕把示波器给整坏了

网友:
很详细很全面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好意思 没有看图就回答了 ,电容shi 接地的!!!  具体原理也说不上来了
说反了,这里是直流电压调节的。

网友:
版主是好人。不但帖子写得好,还能多次修改尽量让大家都能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你给出的那个表怎么理解呀?不懂!

更新了, 再来看看,这下看得懂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理论跟不上啊!楼主作品看不懂!

更新了,再来看看,这下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看不懂,自从知道有高压板后就没修过,都是直接换

更新了,哪有不懂的直接说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详细介绍下芯片的原理,从简到繁!

内容太多,只讲重要的,用得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vin芝麻 示波器用的厉害 我还没有波波呢

见笑了,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很牛的样子,字字经典,你大爷就是爱卖关子不好

裴公的风格一直是我的追求,自从看了你发的帖子,我是茅塞顿开,赫然开朗,恍然大悟,醍醐灌顶,
经过很长时间的熏陶,鲁力一晚上,有此帖,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波形怎么不正常,正常时是怎样的

表格里面说得很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 示波器 怎么设的  直流么  我怕把示波器给整坏了

不会,只要不接触热地就没有问题

网友:
显示器确实很少修,基本是改,省时省力

网友:
楼主说的太麻烦了

网友K:
看了版主的这篇帖子 也许我明白了 之前为什么我改了高压后发现还是不行的原因 一杂牌的好像是HKC的 改了高压之后还要改驱动板,因为会跳变,信号没过去的时候会白屏闪 那是因为开启脚还是高电平的,驱动板其实是正常的,最后为了研究 没辙改了高压后把原板上的芯片供电割断 也把导通的两个管子卸了 最后才好的了 ,其实就是这个高压在作怪,谢谢楼主 很受教!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我都是直接改高压板了,断开原来的高压板供电

网友:
很不错贴,认真看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了版主的这篇帖子 也许我明白了 之前为什么我改了高压后发现还是不行的原因 一杂牌的好像是HKC的 改了高 ...

不是所有机器改高压都要断掉原来高压部分吗???

网友:
没记错的话 改高压要把原来高压部分断掉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不是所有机器改高压都要断掉原来高压部分吗???

呵呵 这个我还真没有 没有影响的 我都不动 懒了 如果放不下我才会去卸元器件,断开就那一次

网友:
我们一般后面都换板了。修时间长了不划算。

网友:
楼主这机子的真正故障就是由这个10nf的电容造成的,对吗?BF/DMOD 脚的正常波形能传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