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清华同方lm1920w黑屏

楼主(2014-12-27):
这个机子修的蜿蜒曲折,第一次黑屏指示灯闪,拆开电源板的滤波电容都鼓包了,换完后测了一天机正常,但第二天上班开机暗屏,拆开高压线圈响,找了好久找了配套的测试正常,第三天上班黑屏指示灯不亮,拆机电源板无输出电压,目测没有明显的坏件,测量管子了没坏,果断换电源管理芯片ob2208,但没现货,用6841带换测机正常,我到明天上班看看还出现什么幺儿子。

网友A:
机子用久了,零件老化,故障率也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子用久了,零件老化,故障率也就高。

是的都赶一块了

网友:
过了这一阵子估计它三年两年不会再来找你了!

网友:
修下来可能会不稳定啊 改板子就好了被

网友:
监控监控~监控监控~

网友B:
果断改个通用版放上去,你懂得~~

网友:
机器进入维修期了,各处元器件都老化失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改个通用版放上去,你懂得~~

我也想改,关键老板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