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 白菜白光

楼主(2014-12-27):
当时以为控制板能放入epson 打印机电源里面  结果淘宝买回来后发现根本放不进去,于是乎就用一个烟盒diy了下,多谢观赏,谢谢。

网友:
白菜白光是啥

网友A:
这个能调温但能保持恒温吗?控制板是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调温但能保持恒温吗?控制板是买的吗?

能调温  能恒温  当然买的啊 淘宝买的

网友:
看过好多自制烙铁的  有那时间修个主板多好

网友:
有创意啊~~~~~~~~~~~

网友B:
开关电源是24V的吧!手柄是936。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是24V的吧!手柄是936。

电源是24v的 手柄是t12的。

网友C:
求详细教程   电源多大的  控制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都是成品 怎么不选个taobao的外壳呢,自己用的烟盒瞬间掉了档次啊

本来以为我的电源里面能放下电路板  买来后才发现放不下 所以用烟盒代替了。 自己用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详细教程   电源多大的  控制板是什么型号

淘宝有卖的 搜索 白菜白光 就行了  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改出来,貌似开关电源的静电处理不是很好,静电容易对电器元件造成损坏

这个外壳都是接地的  顺着插座的地线放走了  所以不存在感应电

网友:
不错不错, 做的很好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看着还行,自己用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是干嘛用的  求赐教 。

网友:
看来我的比较强!!!

网友:
请注意烙铁头对地电压,解决好接地问题。

网友E:
如何知道设定多少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何知道设定多少温度?

这个靠自己掌握了  这个版本比较简单  还有可以显示温度的led屏   那个淘宝上也能买到  这个一套只要40多块钱吧,要显示温度的快100块钱了,这个适合玩玩而已。

网友:
烙铁都可以DIY楼主真厉害!高手啊

网友:
可能没得比吧

网友:
制作过程得发出来让我们看看啊!!

网友:
可以用做门窗的铝合金边角料做一个盒子

网友:
白菜白光。。真的是太好了。我也来做个用用。。。。

网友:
帖子虽然已经很久了,但是看起来不错的样子,不过你这个成本也的几十块,为何不买个成品呢?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个人感觉比我的937好用,可能应为是T12发热芯的原因吧

网友(2015-02-02):
没说说成本是多少

网友:
如果找不到盒子,可以用费的电动车充电器的外壳也挺好

网友:
楼主,只是做了一个 简易的恒温电烙铁,比白光   差很多呢。

网友:
啥是白菜白光

网友:
废物利用是DIY的宗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实践大于空想

网友:
我觉得我的安泰信936也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