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扬天t4900v 台式机 见鬼了

楼主(2014-12-27):
今天客户拿来这个机器 刚开始插上电源就触发 可是cpu风扇不转,强制关机后重新开机点亮了进入系统后 cpu风扇又不转了黑屏 。cpu、内存其他外接设备都换过 bios也刷过了 请搞手指点一二
   插上电源触发不显示,cpu风扇不转  这两种情况不动它,过一会会反复重启!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查查cpufan的相关电路!!

网友B:
觉得你说话 怎么前后矛盾哦    很模糊啊  能点亮基本上就不是BIOS问题,还是修电路吧

网友C:
是CPU供电方面的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已经换过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觉得你说话 怎么前后矛盾哦    很模糊啊  能点亮基本上就不是BIOS问题,还是修电路吧

会是那块电路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CPU供电方面的故障吧

cpu供电正常的

网友D:
不显示的时候跑什么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显示的时候跑什么码

不显示好像是不过内存  d1

网友:
哪就査内存的各项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应该缺供电或供电不良

网友:
此故障是由于   程序控制导致的   , 刷BIOS 解决即可 如不行就直接干掉I/O芯片  即可 .

网友E:
哪里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哪里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没有解决, 现在问题是冷机开机正常进系统 重新启动又不行了,代码41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不跑吗,BIOS真难找

网友:
我有一个就是刷bios好的

网友:
风扇好的吗?CPU发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