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卡4A

楼主(2014-12-27):
小板换了 显卡也换了  还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把显卡后面的330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怎莫办呢

网友:
坐等大神光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显卡后面的330的电容换了试一下

哪个位置的330电容,能提示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重点测量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换显卡i,这个每啥好办法

网友: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读卡器查过没有

网友:
应该是没过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好像是显卡小板输出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是不是通病,等待解决啊

网友:
我的是0.5就掉了,正在发力研究中

网友:
显卡部分的问题

网友:
4A是不过什么 啊,本人没碰到过啊,能说下啊

网友:
插耳机听下跑马过程中  有没有一长两短报警   有的话就继续换显卡吧  这个显卡很容易坏  而且不显示的机器重植球一般不会好  需要换

网友:
4A显卡没过,如果显卡供电小板换了,那就是给小板输出的供电控制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