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5L4,“输入频率超出范围”

楼主(2014-12-27):
另外一例联想LXH-GJ15L4,通电开机后全屏红绿蓝切换。接上信号以后提示“输入频率超出范围”。
这个情况是程序的问题吗?
有师傅遇到过吗?

网友:
可能是程序问题,,也可能是你的主机显卡刷新太高了

网友:
多数是程序问题,重写程序一般会好!!

网友A:
进入安全模式在显示属性里把刷新率调到60HZ。如果原来已是60HZ了再刷程序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安全模式在显示属性里把刷新率调到60HZ。如果原来已是60HZ了再刷程序吧。

怎么进入到安全模式呢?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
怎么进入到安全模式呢?

网友:
这个是程序问题,我以前也遇到一台

网友:
是MCU问题吧

网友:
哪个师傅给发一份程序呀?

网友:
应该是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