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遇到过主板问题出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楼主(2014-12-27):
谁遇到主板有问题出这个进不了系统的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
给说一下那一部分的问题呗
这个问题 我给客户解决是换了个二手的板子好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认到硬盘没得嘛!!系统考虑过没啊!!

网友:
很明显引导的问题

网友:
重建MBR能否搞定.

网友:
很明显引导的问题 进PE用diskman重建MBR 就行

网友:
按照由软到硬,由简单到复杂的原则,先考虑系统,再硬盘,再主板硬盘接口线路,最后干IO

网友:
重建引导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