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机器加电无显示。

楼主(2014-12-27):
4741G HM55桥,机器原故障是进水腐蚀在系统供电芯片附近没有3V-5V。修复后现故障是加电无显示。CPU-独显供电什么的都出全了。现在就是不显。电流上到1.2几。BIOS刷过4个。故障没有变化。内存无波。BIOS第一脚有一下波形。内存替换过。在线等高手请您出来解答下!救救我这小白吧!

网友: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网友:
多观察一下进水的地方吧,也许有断线,测量BIOS的机器引脚到EC是不是都通的

网友:
内存无波   都没到显卡呢  显卡供电出来了 也没用   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特别的内存的复位信号

网友:
应该还是断线了

网友(2015-01-26):
进水机最怕的就是断线

网友:
你测内存的什么处所判断内存无波?不插内存看报警吗?如果插 不插内存都一样说明没过内存,查内存的工作 条件。

网友:
做桥吧!上次有一台做桥好了。

网友:
显卡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