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开机使用一会突然黑屏,好几次都这样

楼主(2014-12-27):
手上一部东芝L630笔记本,原先这款本子主人夫妻俩经常吵架,我估计这本子也被他们摔过,因为D壳也碎了,硬盘在这换过两次,原先有一个问题,本子显卡到屏线位置断线,飞过线之后亮机了,但是现在问题是,开机用一会就突然黑屏,我感觉显卡好像被他们摔坏了,不敢确认,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下一步,想问下各位大神!

网友:
你先加焊啊

网友:
先加焊下显卡试下

网友:
恩恩1246方的观点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摔过的机子  各种不稳定      特别容易焊盘掉点   这种机子  修好后 问题还会有的

网友:
摔过的板子你也做好心理准备,这种情况先加焊显卡,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没别的招。

网友:
确认是摔的 确认是显卡问题

直接就取下来看看把

网友A:
直接换吧,就算加焊好了,还是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吧,就算加焊好了,还是会坏的

摔过的 芯片没有明显损伤一般不是芯片有问题是焊盘掉点了。。

网友:
被摔的机器不好搞啊

网友:
先看显卡掉没掉点,还有其它的桥,也要注意,万一是PCH也掉点呢。

网友:
外接也黑屏吗?最好换屏试一下,排除屏或背光、显卡问题。

网友:
反正可能性很多,你就没怀疑排线接触不良吗?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断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呗!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摔过的不稳定就不要搞了

网友:
果断更换先

网友:
显卡摔坏了

网友:
可能摔掉点了吧

网友:
摔过的机不好搞,板材都有可能的

网友:
摔过后有些线路可能似断非断,能弄就弄,弄不好就放弃。

网友:
楼主不知道你修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