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开机不显示 0.6

楼主(2014-12-27):
如题 卡机有跳变 电流到0.55 求思路
不显示

网友:
电流到这份儿上基本都是不过内存的。

网友:
6声 已 过内存了, 看看北桥 BIOS 这些

网友:
换北桥 是不是单桥的

网友:
看看电压都有了没

网友:
应该电压没出全

网友:
测各大供电电感电压全都出来了吗?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X系列都爱犯这故障。

网友:
供电全出来了没?

网友:
这机子市板载CPU,跟上网本差不多本身电流就不高,先刷个BIOS吧,再不行可以考虑一下加焊一下北桥,这板子是集显的吧,别花太多的时间,在网上淘一片也没多少钱

网友:
这机子唯一的亮点就是X系列的,商务机还带笔的

网友:
二级供电 您 查了嘛?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有复位吗,有就刷bios

网友:
刷BIOS吧. GM45 北桥坏的几率小.

网友:
你这个机器板子有可能断线了

网友:
换板吧,主板不值钱

网友:
会不会报警 可以盲刷BIOS 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