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870+ 有内存 无CPU供电无桥 无总线。。师傅来指导

楼主(2014-12-27):
映泰TA870+ 双桥的大板 有内存1.56V 无CPU供电无桥 无总线。。查了这CPU电源管理IC l6717,14脚EN脚有3.34V,3脚和48脚有11.98V。VID上假负载是全低。不上假加负载,有两个有1.56V。而且此时CPU核心有0.35V左右的电压。但上真U后电压直接为0v.高手来指导是芯片坏了。还是其他原因导致无输出。.

补充内容 (2015-1-11 15:54):
奇怪的是,我买了个新的芯片换上去,,,U电压依旧没有。。。。以为没焊好 我反复拖焊了。。依旧,,后来我本想放弃了,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给顾客,,,换原来的芯片好,U却有电压了。。。U座旁有4个灯 都亮红色了 。。有桥电压了。。有复位了。,。。但不跑码。。。。见网卡灯亮 拆了网卡 也一样不跑码。。。。难道我买的芯片是坏的。。。

补充内容 (2015-1-11 15:58):
换回原来的芯片后 有U电压了 上U1.03 有复位了,但不跑码! 会不会还有其他问题?有电压出来了,有PCI复位了。。说明C电压芯片OK了吧。还有其他问题吧?

补充内容 (2015-1-11 15:59):
虽然还没修好,但说明这板这个电源管理芯片 是关系到桥的供电的。。。

网友A:
上不上CPU 或假负载,EN 14脚都是高电平。。。。但不出CPU电压输出!!!手上没这个IC替换试。这种情况如何报价格给顾客?

网友:
应该是片坏了  正常偏高一点报价就好

网友B:
芯片的1脚应是开启端吧!35脚应是CPU供电好信号。

网友C:
先把桥供电修出来,,,一般那个桥供电的8脚  驱动芯片易坏

网友:
一般的情况下,都按最贵的那个件给报价才好点,不然的不一样能赚着点钱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不上CPU 或假负载,EN 14脚都是高电平。。。。但不出CPU电压输出!!!手上没这个IC替换试。这种情况如何 ...

换板 下来自己慢慢弄

网友:
估计芯片坏了。

网友:
按时序修!!看看桥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1脚应是开启端吧!35脚应是CPU供电好信号。

芯片1脚PWROK是用来开启SVID解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先把桥供电修出来,,,一般那个桥供电的8脚  驱动芯片易坏

桥供电的8脚 IC 没电压,但好象这个板 应该有CPU电 才有北桥电的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桥供电的8脚 IC 没电压,但好象这个板 应该有CPU电 才有北桥电的 不知道对不对!

这板子采用的是AMD的还是INTEL的芯片组?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2.5V,CPU,桥,总线。INTEL时序为内存,桥,总线,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板子采用的是AMD的还是INTEL的芯片组?AMD的时序是内存、VDDA2.5V,CPU,桥,总线。INTEL时序为内存, ...

amd芯片组~

网友D:
AMD的!按AMD时序吧,先内存再VDDA2.5V,这电压一般在CPU假负载上能测得到。然后才是CPU供电。

网友:
如果开启条件都有就是芯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AMD的!按AMD时序吧,先内存再VDDA2.5V,这电压一般在CPU假负载上能测得到。然后才是CPU供电。

VDDA2.5V 有。假负载上量到 2.45V

网友:
先修总线供电

网友:
把北桥加焊

网友:
怎么都说  修桥   时序很重要的啊   按时序来啊

网友E:
有EN就不用看VDDA了,你上真U看看有没有VID。没有就换U换到有为止,如果有还不出供电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
按时序来修

网友:
直接弄桥的话,就真的死定了,按时序来修吧,这样,VDDA有了,其它条件也有了,那就应该出电压了,不出电压的话就很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啊,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F:
别动不动就搞桥,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按时序一步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EN就不用看VDDA了,你上真U看看有没有VID。没有就换U换到有为止,如果有还不出供电就是芯片坏了

奇怪的是,我买了个新的芯片换上去,,,U电压依旧没有。。。。以为没焊好 我反复拖焊了。。依旧,,后来我本想放弃了,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给顾客,,,换原来的芯片好,U却有电压了。。。U座旁有4个灯 都亮红色了 。。有桥电压了。。有复位了。,。。但不跑码。。。。见网卡灯亮 拆了网卡 也一样不跑码。。。。难道我买的芯片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别动不动就搞桥,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按时序一步步下去。

奇怪的是,我买了个新的芯片换上去,,,U电压依旧没有。。。。以为没焊好 我反复拖焊了。。依旧,,后来我本想放弃了,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给顾客,,,换原来的芯片好,U却有电压了。。。U座旁有4个灯 都亮红色了 。。有桥电压了。。有复位了。,。。但不跑码。。。。见网卡灯亮 拆了网卡 也一样不跑码。。。。难道我买的芯片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