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疯了 装声卡 出问题

楼主(2014-12-27):
下午一个客户说声音口坏了   我加了个声卡   驱动第2个装不上    右下角显喇叭图标  就是没声音   在换一个还没有     最后  弄了个小的声卡拿走了  就2空的    不是插在主板上  插在 USB口上那

网友A:
声音接口坏了你就给换个呗!也许原板声卡是正常的,你加外置声卡发生的冲突导致有图无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接口坏了你就给换个呗!也许原板声卡是正常的,你加外置声卡发生的冲突导致有图无声的问题。

可是我在我机子试试不行   声卡没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接口坏了你就给换个呗!也许原板声卡是正常的,你加外置声卡发生的冲突导致有图无声的问题。

主板声卡好这  真的会冲突么

网友B:
你应该进CMOS里把原声卡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进CMOS里把原声卡关闭了。

有道理,要加声卡,首先要关闭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进CMOS里把原声卡关闭了。

砸哪里关闭呢

网友:
楼主的声卡可能不一定坏,重装一下驱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