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LG W1942SP黑屏

楼主(2014-12-27):
今天修了个LG的显示器,开机看屏有跳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先显示LOGO,然后灭一下再正常显示画面的过程),以为是程序坏了,就开始刷,结果刷了好几个都跟原来一样。没辙了,这个驱动板上面没有25的芯片,只有一个24C08,直接拆掉吧,我也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奇迹了,正常显示画面!只是开机时不再出现LG的LOGO,那段时间黑屏。在论坛看了看24C08,好像也是无关紧要的,就随便拆了一个24C08焊上,除了不显示LG以外都正常,看来在这块驱动板上,24C08只是写了个LOGO吧。

网友:
24C08里不可能只写个LOGO!应该保存着用户数据。

网友:
灯管坏了灯管坏了灯管坏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你刷的程序都刷到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