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对变压器的影响

楼主(2014-12-27):
变压器的指标主要有温升,调整率,功率,输入电压范围,空载电流,抗电强度六项。各项指标之间相互关联又相互制约。为了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把每一项指标作为一个轴,越向外该指标越好,越靠近原点越差。这样就可以围成一个六边形。当变压器的体积,磁通密度,电流密度确定后,六边形的面积也就是确定的。通常设计时都采取了折中的方案,图形接近于正六边形。当拔高某项指标时,就会出现右图的情况,功率增大了,但是要牺牲其他的指标作为代价。并且六边形越偏离原点,制作成本越高,性价比越低。

温度是决定变压器寿命的主要因素。变压器内部对温度最敏感的是漆包线,所以漆皮的可靠性就决定了变压器的寿命。我们公司耀华德昌(www.yhdc.com)采用的是B级绝缘的漆包线,能耐受130℃的高温。通常设计时为了保证可靠性,在最极端的工作条件下变压器的温度不超过90℃。低于90℃变压器的寿命就是有保证的,高于90℃后变压器的使用寿命就会减少。变压器的温度=环境温度+变压器温升。假如环境温度70℃,那么变压器的温升就应该控制在20℃以内。比如PU3917B额定做20VA温升27℃,要把温升控制在20℃以内时,就只能降低功率等指标来换取低温升。

    下图是我厂根据经验绘制的温度寿命关系图。

网友:
很好很给力

网友:
第一次接触变压器的知识这论坛上,受教了!

网友:
楼主指的是电力变压器吧?

网友:
这个很好   把变压器讲的很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