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20 键盘 大小写胡乱切换

楼主(2014-12-27):
一台联想E320 的机子。故障是键盘 大小写 乱切换、有时候正常  机子裸板测试 也会,外接键盘 也是一样的 。排除系统问题了。 换过EC  ,键盘接口的排容全部拆掉。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还是一样、、现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求大师没指点 !!谢谢了

网友:
打键盘接口电压,要么为0V,要么为3.3V,在不按键盘的情况下不能有跳变,有跳变说明有漏电,好了同意下,让我也赚个50分,哈哈

网友A:
这款机器EC和PCH下都有BIOS,所以不要轻易换EC,先分别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EC和PCH下都有BIOS,所以不要轻易换EC,先分别刷个bios试试

南桥BIOS  EC BIOS 都刷过。

网友:
裸板测试也有,并且有时候还正常,表明故障在主板上,接口的排容排除了那就只有线路方面的问题了。看看接口到EC各信号线有无漏电的。

网友:
裸版也会写字,这么怪呀,实在是想不通,支持你刷BIOS,解决分享下

网友:
看看键盘插头是否有短路类的,特别是插槽部分

网友:
应该是电容漏电吧......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刷BIOS——换EC——换南桥,还不行换换CPU,内存,否则真没折了。

网友:
洗板水清洗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种问题刷BIOS——换EC——换南桥,还不行换换CPU,内存,否则真没折了。

这和cpu内存有一毛钱关系啊

网友:
去掉键盘还输入么 ?还没见过呢 !

网友:
换键盘了没?

网友:
可能会板子有漏电,

网友:
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我想知道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在刷另外的bios

网友:
是电容漏电了吗

网友:
键盘接口处小电容都换掉,应该可以

网友:
会不会板层里面短路

网友:
刷bios不行   再不就换那几个跟EC相连的那几个电容看下

网友:
最后是怎么样好的     说一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也好解决

网友:
先把键盘排线那里的电容全下了  打阻值  都可以有的

网友:
到底怎么好的呀分享下

网友:
奇怪故障,真没见过,楼主修好了要分享

网友:
到底怎么修好的 快来分享一下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下  问题原因?

网友:
应为键盘接口处漏电。

网友:
换了键盘还在主板上呀,或者有没有指示灯板这些,有的机器键盘接口还有排阻,坏了也可能

网友:
这个现象真的没有碰到过,建议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