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 f-rs78v Am2主板,供电、复位全有,cpurst有,rom无片选,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4-12-27):
如题,供电复位都有,从C7脚引线出来测量cpurst也有1.9v电压,但是rom上1脚没有片选,5脚没有电压更无波形。
pci卡上 frame无波形。

这种情况,应该是cpu到南桥之间的问题了吧。加焊南 or 北桥?

网友:
一般的情况都是加焊南桥的

网友:
AMD一般先怀疑北桥!!先北桥试试!!

网友:
线断还是虚焊

网友:
唉,老火,求结果

网友:
坐等结果?????

网友:
手上有好几块 类似这种现象的板 都没什么思路了。。。得继续靠学!也期待论坛师傅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