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4-12-27):
精英gf6100-sm主板,,桥供电一个5V正常另外一个1.8V没有,1.8V的电容用表测短路,然后拆掉周边所有的原件和芯片还是短路,不知道为什么了,晕了。。。测CPU1.1V 12V都有,内存5V 1.8V都有,,,所有供电都正常 就桥位置的1.8V没有 有大神指点一下吗

网友:
桥内部短路呗,,就是桥坏了啊!!当然拆了周边的还是短!!

网友:
桥坏了,干桥吧!

网友:
直接改个1.8V的电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上维修电源烧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维修电源烧就知道哪里短路了

可以测量下桥对应1.8V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情况。

网友:
没有别 的办法。直接拆桥。打阻值。还短就烧鸡。估计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

网友:
测量桥上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提醒下: 不要以为万用表叫了就是短路哦, 要看数值

网友:
上电源烧鸡

网友:
同意楼上,烧鸡大法

网友:
就直接查桥供电嘛

网友:
有可能桥坏了

网友:
单桥的吧   看看管子 电容  实在不行把桥拆掉

网友:
估计不是没有,是瞬间拉低,用波波应该可以看出来。可以断了电感看有没有电过来。
像这种很大部分都是桥短。

网友:
用烧鸡大法比较快捷

网友:
查1.8V跟5V是否有短路, 若无短路那是桥短路了   干桥

网友:
把桥去了,看还短路吗?不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