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S988A显示器通正常,桌面闪一下就没图像???

楼主(2014-12-27):
客户刚送来一台HKC S988A,,,通电正常,,然后插VGA线显示电脑桌面一秒就灭,,,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向各位大神求解!
桌面

网友:
描述具体点,这样说的模糊没法帮助你

网友:
检查灯管是否老化

网友:
换电源板吧,这个经常坏。 这机器灯管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