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3125tx 笔记本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12-27):
求助hp 3125tx 笔记本进系统 不定时掉电  鲁大师加压测试 温度最高到60左右考虑 不是高温引起的 ,而且掉电后还可以再次正常开机 找不到方向了 求大家指点下。跑程序时候反而掉电几率小点 ,光开机进桌面掉电基本10多分钟一次,

网友:
查各路供电是否异常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那么多路供电,只要出问题都会掉电。

网友:
这种情况就要借助示波器来维修了

网友:
不定时掉电的难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