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时总有当的一声如何解决?

楼主(2014-12-27):
如题,朋友的一台笔记本,WIN7 64位系统,开机时总会有“当”的一声,在管理-系统工具-事件查看器-系统错误记录中找过,没啥相关东西,设置了很久,也百度很久,但还是解决不了,总不至要重装系统吧,问题虽小,但还是决定发个贴请大神们帮个忙!

网友A:
是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吗?

网友:
应该正常,以前有没有这种现象,像是一些老款的机器都会有这样的开机提示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喇叭发出来的声音吗?

是的,当一下,一会就是开机音乐,且系统可正常使用。

网友A:
声音属性设置都没问题吗?

网友:
LZ朋友的机子很老吗?能正常工作,在乎那当一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音属性设置都没问题吗?

都看过了,没啥问题,机子也不是什么旧机,以前都是正常的,朋友说前几天装的几个软件,也没怎设置,就这样了,我也卸过软件,也没用。其实问题不大,只是好奇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知有哪位曾遇到这种情况没有?

网友:
确认是系统问题就重现安装下 ……

网友:
只要没有爆炸就别管他了

网友:
多谢各位了!今天上午重新查找一下,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问题就出现声卡驱动的IDT控制面板上,把麦克风上的“收听此设备”的钩去掉就行了,有点奇葩,但也希望能帮到有同样状况的朋友。

网友:
有可能是软件问题,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