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4A77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4-12-27):
今天接一块华硕 M4A77主板,目测主板没发现异常。上测试卡跑C5 00循环,测各大供电、时钟、数据都正常。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果断干BIOS!
事后,测试卡一路狂飙到最后亮机。

M4A77 BIOS.rar

网友A:
华硕机器bios坏的不是老多,LZ捡钱了!

网友:
看来BIOS出错的机率挺高的。

网友:
谢谢你的BIOS,,收下了,,以后遇见了在下!!!

网友:
一般bios坏的话  都不会导致不跑码,大多数当代码。。

网友:
华硕机BIOS容易出问题

网友:
捡漏了,我等没那运气。

网友:
BIOS故障吗

网友:
先软后硬是个好办法。

网友:
楼主能快速地定位故障点,说明楼主修这种板子还是比较多呀

网友:
华硕没想到真爱坏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机器bios坏的不是老多,LZ捡钱了!

华硕的机器BIOS坏的好多,修华硕的最捡钱了

网友:
我的有两块一样的 都是USB报错 提示15秒自动关机。不知为嘛?

网友:
官网BIOS不行吗?

网友:
这钱来的真容易

网友B:
你的BIOS从官网下的吗,官网下的上不了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BIOS从官网下的吗,官网下的上不了网

这个是同行从板上给备份的。

网友:
其实联想的也爱坏    捡钱的机器让人心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