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cer v193wv显示器

楼主(2014-12-27):
型号:acer v193wv显示器,样式:v193wv cb。 显示器通电按开关显示acer logo,完后出现没有信号的提示,插上vga线显示屏黑屏,开关灯为黄色,确定为驱动板问题,刷了程序也依旧,主控芯片为rtd2270l ,程序芯片为a25l020a0,请高手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检查VGA接口的保护二极管有没短路。

网友:
先看一下电压有没有起来,再加焊一下主芯片看看。

网友:
肯定会有人说那两个小三极管,不看内容。

网友:
二极管没有短路,已经测了,

网友:
那两个小三极管?

网友:
接口五根线阻值正常?

网友:
VGA接口阻值正常就继续刷程序吧。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啊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现象

网友:
主芯片加焊下试试,可能会有想不到的效果

网友:
驱动板上面的Q110坏了换下可能会好的 我的换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