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不开机,上电到0.35掉电精修。

楼主(2014-12-27):
型号:戴尔D630
故障:上电到0.38A就掉电了

迅速拆下机,裸板上电第一时间想到CPU供电,(全板阻值都打过正常没有今液体)  量了下果然没有来, 再量了其它工作电压都正常,CPU供电芯片是ISL6260C ,查了下条件,发现发现没有ruspwrok,

是U27C过来的

量了下14脚有+3.3V_alw,有10脚的SUS_ON也有,但是9脚的3.3V_5V_SUS_PWRGD也没有,这个信号是U48B的2脚过来的,

查8脚有+3.3V_alw,查6脚也有电压,但是就是没有2脚的电压输出,到这里我想是不是需要6脚有一个低电压,然后2脚的+3.3V_ALW才可以输出,(因为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门) 由于现在6脚前面由+3.3V_SUS和+5V_SUS两组电压过来的,所以只好再追前面先量了Q20都有3.3的电压,D23也有+3.3v_sus,这一路我想没有问题,在量Q26 3脚有+5V_ALW,接着量2脚有,再量D31的+5V_SUS只有4.3V左右,感觉不对头,心想都是5V的电压+5V_ALW和+5V_SUS应该是一样的吧,都是经过一个场管转换而来的

果然是Q80转换过来的,到这里,我就要先谈谈感想了,这个板简直就是给我们维修的难看啊,找个原件的标识,简直就是找不到啊,是那个设计的,真的没有找到,由于找不到Q80嘛我就找到了Q49和Q51,量了都有电压,但是+15V_ALW这个不对,只有12.3V左右,怀疑不对头,但是Q80有问题又找不到,我也一头雾水查15V

查来查去又是断开后级,又是换了PD55,PD56后还是一样的,通过计算,我感到这个电压也就是这样了,再也高不上去了,就不关注这一路了,还是找吧,这回细心多了,再修不好就不想修了,眼睛都看痛了嘛,但是为了技术的进步,终于找到了,就在硬盘借口旁边,一个6只脚的管子,量了下果然是有一边电压4.3,不够,找不到一样的,随便找了个换上去,机器亮机了,接屏看了看,DELL出来了。

总结:
                          1,单独测量了U48B的6脚,开机后没有了电压  (这个过程就这个地方还是一头雾水)
                          2,15V正常开机后还是12.44V,根本没有15V,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相信老手应该是怎么回事的吧。

                                          以上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能留言交流交流。

发帖真的不容易啊,大家给个分吧。

网友:
兄弟好样的再接再厉

网友:
这是正常的 我也遇到还几个呢 一般是51125和51123的是这样设计的 这好像是门电压 只要这个电压控制是时序的

网友:
掉电的修的不多 学习了

网友:
不错 我给你加分

网友:
厉害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个类似的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好 哎。。。

网友:
15V是待机芯片下管方波自主升压而成,其实不够15只有12左右,这是正常的

网友:
这样以经不错了    慢慢来吧  不急

网友:
楼主图文的很好,都看了半天

网友:
现在的板子都这样,也不标个位置,修起来很麻烦

网友:
5vsus电压不够造成的掉电

网友:
学习了  闲着没事 正在研究自己那不能开机的本本  希望能找到点头绪

网友:
修的不错,思路清晰,推理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