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ATA硬盘通电不转,有规律地咯吱响,BIOS不认盘,该怎样修复?

楼主(2014-12-27):
硬盘并没有遭受跌落和撞击,装在笔记本上用了五六年的西数老盘,之前也没出现任何问题和异常提示,只是最近一次在休眠过程中意外拔掉USB外设线后,重启就不能引导系统了:

BIOS显示不认盘: SATA PORT 1 [NONE]

系统引导出错提示: ERROR 0200 FAILURE FIXED DISK 0

更换系统盘后笔记本照常能用,由此排除不是主板的问题。

将故障盘装入移动硬盘盒,通过USB供电,可以听到盘体较大的异响声:

有规律地咯吱响5下,又再咯吱响5下,然后就没动静,仔细听也没有旋转的声音,

再次上电还是重复刚才有规律地滋滋声响后停下。

请各位懂行的大神帮忙诊断一下,是磁道的问题?磁头的问题?电机的问题?还是固件的问题?

还有修复的可能吗?该如何修复?

谢谢!

网友:
盘要挂了。。。。。。。

网友:
硬盘可能是磁头卡死或电机问题引起的不转了。

网友:
摔了吧,磁头偏了

网友:
这个情况不就是摔过导致磁头卡住了 一般只能开盘换磁头啦 就是代价挺高的

网友:
直接接台机mhdd 测试看下,盒子不准。

网友:
硬盘盒有问题吧,换个盒子,或者直接接台式电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