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S3不断重启 求助

楼主(2014-12-27):
今天客户拿来两个发霉的板子,  技嘉H61-S3 清洗了之后, 换掉发霉的元件。修好了一块。 另一块反复对比测量,跟好的板没啥区别, BIOS也对换了, 还是开机掉电重启 无复位。 有两个IO  一个正方形一个长方形的, 这种情况会不会IO坏了。 参照好板 测各电压都正常 ,对地阻值也正常

网友A:
应是供电没出全吧!最小系统化试机看看还重启吗?

网友:
各项小供电也测了吗 cpu不装看重启不  若重启 看cpu供电的波形试试

网友:
看看 VDD2,5  有没有

网友B:
两个IO要找图纸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IO要找图纸好些

换了IO依旧  交上去了 没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是供电没出全吧!最小系统化试机看看还重启吗?

是最小系统 都一样 掉电重启

网友:
设置BIOS,就行

网友:
没点亮啊亲 不跑码啊亲

网友:
刷过 也跟好板BIOS对换过 一样

网友C:
那2个像IO的一个上面写了8728是IO。一个上面写8892E的PCH转PCI接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2个像IO的一个上面写了8728是IO。一个上面写8892E的PCH转PCI接口芯片

PCH是什么样的

网友D:
CPU  CPU 座子   刮刮槽子 H61 我遇见过一个 类似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PU  CPU 座子   刮刮槽子 H61 我遇见过一个 类似的

也是技嘉的么? 槽子看上去没啥问题 是AM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是技嘉的么? 槽子看上去没啥问题 是AMD的

我遇到那个是V星I3处理器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底座的原因

网友F:
各项供电得先打阻,再上电测试电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项供电得先打阻,再上电测试电压正常不?

对照好板  基本一致 有小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