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G E2351T-BN 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4-12-27):
显示器待机后重新启动就会白屏,或者短暂关闭后启动也会白屏,长时间关闭后才能恢复正常,一直正常显示也不会出现白屏情况,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主板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试

不是吧,我说得启动时指显示器启动,在电脑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吧!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屏有问题,修逻辑板

网友:
应该是逻辑板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次这个问题,屏有问题,修逻辑板

需要换板子吗?

网友:
逻辑板有问题吧

网友:
我觉得屏线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楼主可以拆开显示器把屏线重新拔插一下。

网友:
首先加焊主控芯片试试,再不行就换个

网友:
昨天修个板子,情况跟你的差不多,逻辑板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