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平板电脑维修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2-27):
平板电脑不开机,链接电脑没反应,平板电脑送来的时候电池没电,但插上充电器充几个小时电压正常,充电没指示灯,求高手指点一二,感激不尽。

网友:
因为电池彻底没电了,类似于电脑的BIOS错误引起的不开机,内部有电池的扣下来等上半分钟再装上,没电池的可焊下存储器再开机,肯定不开机但指示灯会闪一下,然后再焊回存储器开机试。这办法是我不经意间发现的,也许是巧合!反正我也说不出是何道理。

网友A:
有谁拆过爱可C906的平板电脑没?拆不开,网上也没教程哦

网友:
不用电池,拆开用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谁拆过爱可C906的平板电脑没?拆不开,网上也没教程哦

不知道楼主拆开了没  从侧面打开了第一个口子,然后一路拉过去,注意在转角处要小心一点。卡嗒声不断,让人心惊肉跳的,卡口太多了  不知道有用否   还是给你拆客地址吧http://pad.zol.com.cn/304/3047289.html

网友:
真心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