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 不触发

楼主(2014-12-27):
同行清灰完之后不触发,转交给我帮忙弄下。接过机器拆出主板插电待机0.01,摁开关没有任何反应,测开关电压正常且有跳变,3V 5V正常。先易后难,先刷个BIOS。TMD 一刷就亮机。再也不能不相信BIOS的强大了。奉上BIOS和图纸,兄弟们给加点分,谢了!

网友A:
清灰也能弄坏BIOS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清灰也能弄坏BIOS程序?

有可能 清灰引起BIOS损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 清灰引起BIOS损坏的!

有点想不通,是静电吗?望版主说说!

--你查下 引起bios程序损坏的原因就明白了

网友:
有这种问题,前几天店里也接到过一台这种的,也是清灰后不触发,刷BIOS后好了

网友:
  清灰还能把BIOS程序弄坏,长见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下次注意咯

网友(2018-11-21):
这个机器的BIOS 坏的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