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不开机能用,开机后不能用

楼主(2014-12-27):
如题,在机器启动之前能用。机器正常启动后反而不能用了。注:本人不是菜鸟,系统新装的

网友:
3.0驱动

网友A:
你就是个菜鸟,因为问了个很菜的问题!

网友:
老机器了,华硕P5Getvm. TCL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是个菜鸟,因为问了个很菜的问题!

那你这个大虾倒是给个解答啊

网友:
老机器的话 一般做系统就好了   主板驱动  问题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