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功放芯片如何测试好坏呢

楼主(2014-12-27):
哪个几个点需要测量的,笔记本故障是没有声音

网友:
看看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功放块比较容易判断好坏的,因为是双声道所以两声道输入、输出端阻值应相同。电源输入端应无短路现象。在正常通电的情况下用手碰触输入端时,相应声道 的喇叭会发出较大的嗡嗡声响,输入端接地时喇叭应静音。所以干扰法与短路法是修功放电路的最佳方法。另外芯片在没有音频信号时不应过热。

网友:
LS的经验真好

网友:
一般功放芯片坏了都是短路的多,会发热的,当在输入端注入干扰信号时喇叭无反应。

网友:
修声音要查那些信号哦

网友:
发烫厉害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