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计本维修

楼主(2014-12-27):
我有一台戴尔n4010的笔计本,是独显的,i3的cpu,没拆机前屏是灰屏,还一半深一半浅,外接可以显示,我就直接干显卡啦!屏线也换了,没想到还是一个鸟样,索性换了一个新显卡,还是原来那个鸟样,真郁闷死啦!请教各位大神多指点指点。谢啦!

网友:
若果你确认屏也没有问题 这确实需要细心的查查
先排除屏把

网友:
我们也有一个DELL的,搞完显卡发现屏也烧了,不过最后客户还是同意换了。

网友:
这个明显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有没出来?

网友:
先排除一下屏吧!一半深一半浅的!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

网友:
屏也坏了吧

网友:
你显存虚焊了吧

网友:
dell机器很多莫名的问题啊

网友:
换个屏啊试试

网友:
试试干显存

网友:
测试一下屏线有没有断的

网友:
屏换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