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馈电路是次级线圈的输出吗

楼主(2014-12-27):
正反馈电路是次级线圈的输出吗?一般是多少V伏?

网友:
借用一下坛内老兄的图片。

网友:
是的,正反馈电路是次级线圈的输出!至于多少伏那要看电路参数了,只要满足相位、幅度条件就可以的。一般维修中并不测正反馈电压的大小,而是测开关管基极是否有负压来判断电路是否已起振 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有意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