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进水芯片烧了请教这个可以用什么可以代换

楼主(2014-12-27):
苹果4S进水芯片烧了请教这个可以用什么可以代换手头上一台4S进水U9 MAX8946EWL+T 烧了 没有芯片 taobao上也找不到

网友:
遇到苹果的确实头疼,很多看不懂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上淘宝找料板

网友:
只能淘料板换了

网友:
这是功放供电IC, 你在X宝上搜“4S功放供电IC” 就能找到的

网友:
找不到就短接吧

网友:
换个板子应该不贵

网友:
找4S料板吧。。

网友:
直接短接就行啊!

网友:
B2和B3脚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