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上电0.7 不跑码

楼主(2014-12-27):
G450AX  上电到0.7 不跑码 供电电感正常  转换电压也正常 BIOS也刷了 lpc没有波形 usb口也正常  有等到过的吗给小弟指点一二  上次,上次也碰到一个没有搞定

网友:
南桥迷迷糊糊 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了

网友:
集显还是独显

网友:
是AMD的吗,放放电

网友:
内存应该没过吧!内存供电,CPU供电再仔细查查。

网友:
查查CPU的PG和复位

网友:
感觉内存都没过

网友:
量下cpu有没有供电,别动不动就旱桥

网友:
集成还是独立的 ?  CPU 应该是过了 。集成的看下 北桥 !

网友:
查查内存的基准供电出来了没。

网友:
先查下内存条件吧,这故障应该是没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