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那些主板哪些CPU可以开核?

楼主(2014-12-27):
请问那些主板哪些CPU可以开核?开核后会很不稳定吗
cpu

网友:
开核是什么意思?不懂呀??

网友:
AD5000 AD5200 785 880 系列的主板都可以开核

网友:
开核还要看CPU能不能开得了

网友:
bios里带acc效验的都可以开核

网友:
板配U都支持才行的吧

网友:
我记的,我家亲戚的Athlon x2 220 双核 开核成4核后,经常蓝屏之类的不稳定故障!之后将之恢复成双核后,再也没找过我了

网友(2017-01-05):
求开核技术

网友:
什么是开核>是不是超频技术啊,能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