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s2346白屏

楼主(2014-12-27):
acer开机白屏,外接正常,过一分钟能听到开机的声音.........有遇到这种情况的么,求图纸???

网友:
这应该是屏或者屏线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吧~换屏~~~

网友A:
白屏嘛 电压不足 导致的了

网友:
先换张屏试试  再就是  屏线

网友:
笔记本的吧   发到这里来了   白屏查屏供电

网友B:
先屏线再查屏上各供电电压全都正常吗?LVDS打阻值。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嘛 电压不足 导致的了

屏上电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屏线再查屏上各供电电压全都正常吗?LVDS打阻值。

在主板上查么……………

网友:
屏上有电压么、?

网友:
白屏的故障一般的都是比较难修。当然如果屏线的问题还是比较轻巧的

网友:
我也有个 宏基也是白屏没数据

网友(2015-02-03):
屏线坏了,这机器屏线超级爱坏的!淘宝50元  安装的时候要一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