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回来的修的第一块板子

楼主(2014-12-27):
今天一个熟客拿台主机来说开不了机,帮他看看,我接过来观察了一下,华擎G41M-VS3  DDR3的主板
上诊断卡,上电跑E0,嘿嘿。。内存坏了,换条内存还不行,确定主板问题,打发走客户留下机子慢慢研究
拆下主板上卡上电跑E0
挡E0是内存问题,直接测内存供电,主供电1.5V,负载供电。。。SPD供电236脚0.05V不正常正常SPD供电电压应该是3.3V,一般都是ATX橙色3.3V直接供电,还是老老实实跑线吧,翻到背面发现一条供电线露铜了
明显烧了,过孔到正面被电感和电容挡住了,只能看到一点点
于是拆下电容果然在电容下方烧铜线了
这里飞线不好飞,还是补吧,用好几根吸锡线绞在一起
用锡点上
再焊上电容,电容不要压得太紧
O了,上U,上内存,上电,跑起来了,亮机了,鸡冻。。
各位赏面加加分thank you!

网友:
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网友:
高手呀  佩服

网友:
看来修主板不仅理论知识要好,眼神好也非常重要。

网友:
眼神一定要   仔细观察

网友:
楼主焊功真是到家了!

网友A:
基本功,基地必须练的跑线功夫,楼主一说EO我脑海马上想到VCCDDR  VTTDDR VCCSPD  VREF   还有2个SM总线

网友:
修得不错,迅维学习不成果

网友:
楼主好技术呀,判断准确。

网友:
修 主板真的要很细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基地必须练的跑线功夫,楼主一说EO我脑海马上想到VCCDDR  VTTDDR VCCSPD  VREF   还有2个SM总线

VTTDDR 跟VREF不是一会事儿吗?

网友:
心细的确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VTTDDR 跟VREF不是一会事儿吗?

VTTDDR是负载供电,VREF是基准电压,VTTDDR电流应该大好多

网友C:
我都在用硅胶做下绝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在用硅胶做下绝缘

我点了一点点热融胶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主板都是这种情况,现在修板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板背面拿起来看下

网友D:
我回来也修了这么两块 都是spd的 一根接的线 一根直接3.3飞过去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回来也修了这么两块 都是spd的 一根接的线 一根直接3.3飞过去的 呵呵

看来三代板SPD直接3.3V供电电流太大,容易烧铜线路

网友:
楼主的看功和手工都不错!

网友:
lz 断线这么简单的问题 你不是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