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启屏背光的信号一般叫那些名字?

楼主(2014-12-27):
请问开启屏背光的信号一般叫那些名字?

网友A:
这个名字没有固定的    要灵活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名字没有固定的    要灵活才行

有的,应该就十来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应该就十来个

固定的10来个????????亲  你无敌了

网友:
没必要死记硬背,打开图纸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

网友:
ON/OFF、LCD-BAK、DISPON就知道这三种。

网友C:
back light,带BL ONOFF ENABLE等字眼,仔细看能认出来。

网友:
板号不一样,名称也可能不一样,不必死记的

网友:
每个厂家的命名都不一样,不好记

网友:
多看图级,多记几个就可以了,没有固定的

网友:
没有固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ck light,带BL ONOFF ENABLE等字眼,仔细看能认出来。

很好,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看多了就记住了

网友:
是啊,我刚刚收集了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