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D3无CPU供电挡3C 3A维修UP6206AK可代换UP6219AK

楼主(2014-12-27):
转眼从迅维学校出来也有1个半月了,一直以来都是看各大神发的精华贴,让我少走了不少弯路呀。
不能老是无偿的获取,也想把自己有价值的东西给大家分享下,可是技术不够,也没有什么值得为大家提供的经验。
废话也不多说了,今天接到一同行的板
型号:映泰P43D3
故障现象:点不亮,无CPU供电,跑码挡3C 3A
维修处理:换UP6219AK(用UP6206AK代换),换声卡芯片
1接手后首先测各供电对地值都正常
2测PCE A14脚PCIE B10脚都正常,USB供电脚对地值60(不正常)习惯随手测的
但是不为零我就先不管他直接上电
内存:1.5V
桥:1.5V
总线:1.2V
CPU:0V
这样看来应该就是CPU供电问题了,先不想了上维修人的家“迅维网”查下看有没有图纸。没有想到居然很苦逼呀,没有图纸郁闷。
怎么办退而求其次吧,看下电源IC型号UP6219AK,搜索下也没有PDF,不过却有网友你是我的梦提供了个截图,在这先感谢下你是我的梦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360se6/User Data/temp/111541v3gcpimw8wtlcvil.jpg.thumb.jpg

先上假负载测VID组合正常有高低,3脚EN脚1.9V为高电平也正常,在查各供电脚18,33,37,28,32,24等电压都正常,电压正常没有CPU供电要不就是电源IC坏要不就是保护
CPU供电电感已经打过值是正常的,不放心在打了遍还是不为零正常,接着打上管G极,下管G极对地值也是正常的,由于没有图纸对小的电容就随便打了下也基本正常。
既然没有找到其他问题,我就直接怀疑电源IC了,找遍了料板没有,靠又是苦逼呀。想想能不能找其他的IC代换呀???
还是老规矩哈    找迅维了,
首先又要感谢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01666-1-1.html此贴了

还不算苦逼到家呀上次买件怕焊工不好多定了两个UP6206AK。
抱着试试的心态直接开搞了。。。。。

换好测量了下对地值和上下管G级阻值都正常,怕虚焊呀焊工不行呀
上电。。。。直接复位跑码了哈哈还是有迅维好呀,感谢迅维平台也感谢无私上传维修经验的前辈们

乐极生悲呀。。。
跑3C 3A
猛然想起先前打直时USB对地值只有60的事情来
不过能跑码挡3C 根据前辈的经验一般都是桥和外设的问题
在到迅维查了下看有童鞋说声卡问题也不少。
我都是从简单到复杂修的
先把声卡拆了在说了。。。
拆完上电直接跑码完成 00 61

总结下:UP6219AK可以和UP6206AK直接代换,跑3C 3A先拆声卡别动不动干桥

深夜发帖不容易呀!!!
看贴回帖是美德
最近手头有点紧了,看贴加分的都是真汉子。祝广大修友技术越来越高,钞票越修越多呀

网友A:
无CPU供电,跑码挡3C 3A----描述清楚。应该是2个故障

网友:
声卡23和22脚连锡了

网友:
声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供电,跑码挡3C 3A----描述清楚。应该是2个故障

就是音效芯片损坏影起的故障。

网友:
支持论坛越来越强大!!!

网友B:
跑3C 3A都不用测的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干声卡没点技术行量

网友:
技术不错,修得挺不 错,不过那个代换我一般都是找原样的上去,怕 会出现其他的莫名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3C 3A都不用测的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干声卡没点技术行量

已经测量过呀USB口供电对地值60呀偏低5VSB供电对地值低和他有关系最大可能就是声卡了,技术含量确实是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