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问如何拆液晶屏不留痕迹?

楼主(2014-12-27):
请问如何拆液晶屏不留痕迹?

网友A:
别用螺丝刀!用壁纸刀片插到缝里翘!

网友:
这得有耐心和经验。

网友B:
拆的时候不能用蛮劲

网友C:
这说啥啊  真心 看不懂

网友D:
不知道想说啥,是外壳不留痕迹吧?

网友:
用手当工具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别用螺丝刀!用壁纸刀片插到缝里翘!

这样有压痕,而且很容易扣子会断

网友:
牛,但指甲没那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想说啥,是外壳不留痕迹吧?

对,就是外壳不留痕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说啥啊  真心 看不懂

拆了后不断扣子,外面没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的时候不能用蛮劲

那到底要如何拆

网友:
光说不练是没有用的。
楼主有空找个液晶显示器,用开壳工具多拆多装,练多了,技巧就出来了。

网友F:
仿佛像吃完饭,碗里不想有装过饭的痕迹一样,基本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仿佛像吃完饭,碗里不想有装过饭的痕迹一样,基本是不可能

呵呵你这个比喻碉堡了

网友:
是想让 客户看不出来  还是售后啊 让客户看不出 小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用塑料卡拆的

网友:
这个要耐心和技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有压痕,而且很容易扣子会断

呵呵,那就看力度和方法了,正常断几个口子也不算事儿吧!总比用螺丝刀翘的好看!

网友:
用塑料件,不使用金属工具开放

网友G:
用塑料卡片(我用报废的旧身份证),效果很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塑料卡片(我用报废的旧身份证),效果很理想。

其实这样也有痕迹,我听见一个朋友说,他们用吸的东西来拆,效果很好

网友:
这问题也要纠结吗,那维修得多累

网友:
拆机不可能不留一点痕迹的  只能说不太明显

网友:
这个用卡片或者专用的拆装工具试试。从下面拆

网友:
经验很重要,拆多了就知到啦。

网友:
越熟练越不明显

网友:
我拆显示器都是用IC卡(不要太厚)刷 的,用拆屏把,打开口,接着用IC卡刷下来,搞点,但有些好点的显示器真心不好拆。

网友:
用塑料板作划片,慢慢开

网友:
用卡开较好点。

网友:
用银行卡,指甲

网友:
壳子都是 卡扣固定的,注意些拆壳技巧就行了

网友(2015-01-28):
我用 很薄的锯片 自己磨得 一个 小 撬片 ,很好用的。

网友:
我一般用手,先从最软位,在液晶面位置扣起。

网友:
卡扣不要断了就 基本不会了

网友:
除了用刀片还真没用过他的工具,没研究过

网友:
细心点就好了。。。

网友:
拆了后  把外壳擦擦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有压痕,而且很容易扣子会断

那你有什么好方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了后不断扣子,外面没痕迹

听说过售后都是用手指甲贴着液晶屏面掰开的!行里的一个哥们模仿了,是没痕迹!可屏碎了!

网友:
用修手机的三角塑料卡慢慢撬

网友:
用小刀片即可

网友:
用跟省份证一样耐用的塑料卡片,用银行卡也行啊

网友:
小心,加专用工具

网友:
这个也是我一直纠结的问题

网友H:
这点还是比较难做到,耐心真的很重要,我每次拆的时候,都会有断脚。为什么呢?看我头像就知道,我就是易粗人,温柔不来

网友:
撬外壳,用力要巧。

网友:
觉得吧,拆后能拿得切功夫就算到家了。特别是遇上三星,飞利浦的,如果能装回拿都密切就算顶瓜瓜,还想不留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点还是比较难做到,耐心真的很重要,我每次拆的时候,都会有断脚。为什么呢?看我头像就知道,我就是易粗 ...

我大数时候也会这样,因为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结构(经常遇到同一款机子就会越拆越漂亮)。总体上还是看得过去的,不留痕几乎不可能,他人拆过的拿过来也是一只样。

网友:
其实只要不要拆的太离谱,一般都无所谓的,装回去的时候,外面处理下也不会太明显!一般客户也不会太注意到

网友:
这个说没用,你多拆几个就不会问这个问题啦,拆机是熟练活,没有教程。

网友:
拆的多了,自然痕迹越来越少了!

网友:
只要拆开,再好的手法也会留下痕迹的,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

网友:
熟能生巧,悠着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