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宏基4743G插适配器不开机用电池就可以

楼主(2014-12-28):
如题,是朋友的电脑因为平时少修笔记本电脑所以各方面的经验技术都很欠缺如果问到小白问题还请各位大大不要见笑,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 电脑之前没修过一直使用正常,最近突然就用外置电源开不了机装电池就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刚开始以为是适配器的问题后经测试适配器是好的
2 我试过装上电池能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再插外置电源也会开不了机,拔掉外置电源又能开机,同时外置电源可以给电池正常充电,如果用电池刚开过机的情况下马上取下电池再插外置电源有时也能开机但不是每次都行。
3 板子我也仔细查过,隔离保护电路正常,因为电池能正常充电所以充电电路应该也没问题,待机的3.3V,5V供电都有,试着换过32.768晶振故障依旧,还试着取掉CMOS电池发现有时一插上外置电源会自动开机但也不是每次都行,感觉不象是硬件问题想重新刷下BIOS但因为枳分不够目前还没下到文件。4 再增加一点,在装上电池的情况下有时插适配器充电灯会亮这时就一定能开机,如果插适配器充电灯不亮就肯定开不了机,而且插适配器这个灯亮不亮没有任何规律,有时连着几次都可以但有时是偶尔一下可以,很时奇怪,哪都没动就把板放在那插一下行插两下又不行,搞不懂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

情况就是这样,图纸我也下了,分析了电路能查的地方我都查了都找不到问题,因为没有可调电源所以没量各状态下的电流,估计是不大因为我摸了相关的芯片都没什么温度。还请各位大大帮我分析分析可能是那的问题修了好几天了,实在是没地方下手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的公共点电压会不会是小电流公共点

网友B:
插适配器灯不亮,就是维修的契机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可能保护隔离没有过

网友C:
我碰到过像你这样情况的。鸿基的机子,不记得什么型号了。19V的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冲不了电。充电等一闪一闪的。然后调到19.5V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有直流电源吗 ?试试  有的 适配器 坏了 也是这问题,能充电不开机。。。

网友:
在电源不开机的时候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像你这样情况的。鸿基的机子,不记得什么型号了。19V的适配器可以开机,但是冲不了电。充电等一闪 ...

他是适配器开不了机、能充电!!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遇到过类似的症状,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网友:
前面都说了好几次了, 就在查适配器不开机的时候量吧。

网友:
楼主你没有可调电源怎么修机器啊

网友:
有可能是适配器功率不够了,,你要是有可调就好弄一点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大电容

网友:
重点查保隔吧,这种只能插上电源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公共点电压会不会是小电流公共点

小电流公共点?没明白你的意思,量了公共点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适配器灯不亮,就是维修的契机

开始我也这样认为可是这些灯都是EC控制的,但不 知道EC的控制条件是什么

网友:
后级的3.3V,5V待机电压都正常,而且量了板上所有19V供电的芯片上都有电还不能说明保隔电路没问题吗?还请指点,谢谢

网友:
后级的3.3V,5V待机电压EC供电都正常也能正常给电池冲电,而且量了板上所有19V供电的芯片上都有电还不能说明保隔电路没问题吗?还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