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cer H223hq改LED 第一次修屏 改LED 太多第一次了

楼主(2014-12-28):
在这里逛了很长时间,预备了很多备件和维修方案后,就开始修了。

当发现不是灯管坏了的时候,就不想拆屏换LED了,毕竟那里风险大。可买的一体板体积肥胖,无法使用。只好改LED。参考,我的第一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8671-1-1.html

这次咋那么多第一次呢?不过还不错,一次成功,正在烧机,本帖就是在修好的屏幕上发的。

液晶屏也就不神秘了。里面的那么多膜,我都没搞破,也没有漏光、污点手印。本来想不分解面板换灯的。可惜不行。下次也敢拆了。不过这次多余了一套一体板,715G2824-2。又要的说一声。

拆下来了2套高压包和K3702。那个一体板就只剩电源部分了,还有一个OZ9938和一堆贴片。其中有三个贴片短路了,手上没有,就只好彻底改了。

不过改了LED只好,发现只能调对比度,亮度调不了。我是接了亮度线的(DIM)?大家都这样吗?

网友:
调不了亮度也没啥,自己用就这样吧。复位合上盖,拷机。大问题没有了,小问题来了。

电脑休眠待机时,屏幕反应正确,关LED灯亮黄灯。关电脑时,屏幕能关上显示黄灯。把VGA线电脑端拔下来,屏幕就不关上,显示没有信号连接?

这是咋回事?

网友:
显示器没有信号输入会自动休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