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卡纸的原因和分析

楼主(2014-12-28):
1020卡纸己经是见怪不怪了,换鼓或是换定影膜加油都能解决问题的,可是今天,经验没帮上忙。机器可以打印出一到两张正常的,但二张过后就卡了,纸张卡在定影组件的进纸口处,而且纸还开了个小口,(面纸的2/3处开的),我按照习惯清理了定影膜,效果不明显,虽然肉眼看过压力辊是完好的,但还是决定换。拆下定影后,发现定影进纸口 有一缺口,这个缺口应该就是造成卡纸和纸张为什么裂开的原因。打磨的痕迹比较严重,不过,打磨光了以后,进纸顺畅多了,没有卡纸了。

网友:
这个进纸口是不是应该叫“进纸闸”?

网友:
挺细心吗!下进纸轮老化也能导致卡纸的!

网友:
老化的东西,最好更换,不然用不了多久,故障又出现

网友:
这个以前倒是经常修的,也遇到过卡纸的故障,大部分都是定影那里卡,一般会有物理损坏

网友:
忘了说了,这个机器的定影膜坏的很多

网友:
有相应的配件更换,当然更好。但有时手头上就是没有,这样的应急处理也是相当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
很仔细啊~一般都是换定影膜~都不爱换了~

网友:
这种不要修的了,换新的

网友:
还是换了吧,用不了几天还得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