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维修到这份上,这样的贴子也发,真是不好意思

楼主(2014-12-28):
如题,惭愧啊! 华硕Z99D 斜芯片独显版主板 BIOS芯片硬是找不到在哪里?只看到一颗24C02在读卡器边上,下载的BIOS程序1M的哪里装得下呢!希望朋友们指点一下,我这机子拿来时开机不显,加焊三合一桥后正常了,客户第二天拿来,又是同样的问题,于是重植桥,可以开机了,但关机后再开又是不显,重植两次了,还是第一次可以开机,关了再开就不行,想刷BIOS芯片,找不到在哪里了!

网友:
这东东一般找一下BIOS和南桥旁边,离得不远,

网友:
bios一般比其他八脚的芯片大很多。大一点的八脚芯片及就是bois。

网友:
来张图片啊,正反面的,

网友:
上个正反面的高清图片  坛子里高手多多肯定能帮你找到的

网友:
哦,还得注意这个呀,谢谢啦,

网友:
不要浪费时间咯,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支持 反对

网友:
南桥下面 EC右面  这个不是八角的   是 48脚的老BIOS 不好刷啊 一般找一样的板换
三桥和一容易坏    换吧

网友:
你重植这么多次,为什么就是不换新?

网友:
这个不是8脚的BIOS是48脚的老BIOS

网友:
对照图纸比较

网友:
不知此机器有没有图纸 有图纸的话  在架构页面上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如果发来图的话,大家可以立马告诉你,
不过一般bios在南桥周围或者南桥背面,如果没有就肯定在EC旁边,

网友:
这个还是好找的呢。

网友:
mx29LV800CTTC 这个就是bios是一个8M的,感觉比较大呀

网友:
看芯片的型号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呀,这么说谁明白呀

网友:
EC和南桥边上好好找找!

网友:
这个是48脚的  在南桥右下方

网友:
楼主没见过48脚那种老BIOS?

网友:
确是没有看过这种48脚的大芯片BIOS , 不过故障已确找到了,主板没有问题,是CPU坏了,从一台旧机子上换个CPU就亮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第4叫接地 的8脚芯片

网友:
肯定有BIOS 楼主仔细找找压 我上次遇到一个 也找不到BIOS 最后发现让上家给直接拆走了 郁闷死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BIOS芯片我记得是48脚的,不要去找8脚的了

网友:
直接图纸上搜就能找得到

网友:
bios找到不见得是BIOS问题 更多的可能要要排除桥引起